今天闲了发个帖子

楼主(2011-06-24):
遇到一个铭瑄的主板 型号MS-N520L 的主板  就是C1 50一直跑  。  按讲说是桥空了 ,但是我烤了桥还是不行!有没有高手告诉我一下!还要让那个方面思考~!谢谢了啊!~

网友:
拿下来,重值

网友:
是集显的话可以在桥下面用风枪加焊一下

网友:
你打一下晶振的波形

网友:
你要查内存的各个条件在不在,再者说这个内存是CPU集成内存控制器  你可以做CPU座

网友:
5楼说的还比较正确先压下CPU座,再换个好使的CPU试试。

网友:
我CPU什么都换了啊

网友:
学习了啊,循环跑马我碰到过很多啊,不过大多数都能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