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人的 联想品牌机!

楼主(2011-06-24):
主角 联想家悦
问题:装不上系统
自己亲戚家一联想家悦 说系统坏了 一键恢复不行  以前一直都是蛮好的!联想品牌主机的 隐藏分区确实不错 病毒都拿它没办法!我去看了一下 说缺少某个系统文件 群殴自己又恢复了一下 涛声依旧。搬到店里 NND U盘进PE 提示什么KEY  分区软件 不能把隐藏分区 格掉!用光盘把系统装进去 依然老故障 提示什么KEY! NND  我以为隐藏分区的事 在网上找了半天解决办法 不行!最后把硬盘拿下来 到别的机器上 把系统拷贝进去 从新启动  NND居然装好了 再重启 又提示我KEY  还有缺少某个系统文件!我郁闷的自杀的心都有!又重新分区 重新拷系统 这次安装的时候蓝屏了  我一看双内存 怕不兼容拔掉一根。这次系统装进去了 重新启动也好了 360也装上去了!准备备份 又把内存装进去  我擦擦  开机又提示系统文件丢失  。拔掉那根内存 又好了!也备份好了!

一根内存不兼容 居然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本来我估计就是内存问题 导致系统还原 老师提示缺少某个系统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造成蓝屏,还有缺失文件,是经常地事,板卡级维修时,就该积累的经验

网友:
内存坏了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哦 直接换一条内存好了 现在内存挺便宜的 呵呵

网友:
换个内存吧

网友:
"提示缺少某个系统文件"最有可能的就是内存(新的机子)

网友:
内存有问题导致提示丢失文件应该每个板卡级维护员都遇到过的,看来是楼主不够细心了。

网友:
内存坏了吗

网友:
一个个换把

网友:
楼主你没有安装过WIN2003吧,MS的那系统更气人,两条内存参数都一样,就是不是一批出场的就会有楼上的问题,但用单条都能安装系统,再从新买了两条一批的也没事了,尤其是VIA和SIS芯片的板子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样的问题,看来经验还是要积累啊

网友:
内存也会导致文件丢失。。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有时候把内存拿出来擦一下也许就会好

网友:
联想品牌机的内存也不兼容,是坏了,你把那个拿下来的条子换上去看行不。我就不信什么品牌品牌的。

网友:
碰过,以为是系统问题呢,一个劲的重装系统,nnd,最后才发现内存在作怪

网友:
内存不好造成这种情况,正常。

网友:
内存兼容性不好或损坏  会造成系统运行不正常

网友:
内存坏了,不兼容,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