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吧,拜托了···

楼主(2011-06-24):
请大家主要帮我分析VH28信号的来源,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VH28升压原理的贴子论坛有很多。自己找找吧。
一般就上面的双三极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去搜搜看看··

网友:
VH28由你第一幅图出来的,PU8产生方波让PQ14轮流导通,给PC28充上峰值为28V左右的方波经过PC10  PD24整流滤波产生直流的VH28

网友:
分析的太对了,典型的自举升压电路,很多电路的+15V电压,就和这个电路类似.

网友:
看到电路图就头晕

网友:
楼上分析得很对、很典型的自举升压、通常笔记本里都有这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