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液晶白屏

楼主(2011-06-24):
三星T190液晶白屏,开机测量到屏的5V电压只有0.8V,把排线取下测量又正常。驱动板上到屏上的5V供电有一个6支脚的IC类似三极管,将它短接便OK但测得电流为1.3安培。就是不知道屏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少,我觉得像这1.3A的电流 是不是有点偏高,还请指教

网友:
能点亮,你可以开机烤机几个小时,能点住就是好的呀,,

网友:
你都找出问题在哪啦,就直接换换IC试试

网友:
找不到一模一样的零件,我就我就硬接了,但是都烧了十个小时左右,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谢谢你们了哦

网友:
晕  你自己不是找出问题了吗

网友:
那个管子可能是开关屏电压的控制管

网友:
对呀,那管子就是控制屏5V电压的。没有了5V就是白屏。不过要是屏电压一直接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最主要是关了机过后那屏电压都是一直接上的。会不会影响屏的使用寿命呀。还有就是屏的工作电流一般是多少?同样19寸的屏工作电流都一样吗?

网友:
等待结果哦

网友:
你这块屏究竟正常电流是多少 要根据型号查阅相关资料 不过一般17寸标屏是0.8A/5V左右 你这个1.3A/5V恐怕大了点

网友:
你那样不行的  会缩短屏寿命的  还是换了那个控制管应该就会正常。

网友:
换一个管吧!是什么型号的写出来让大家帮你参考一下用什么管代换。

网友A:
那个管子是屏供电管,由于芝麻小管提供的电流有限,如果屏工作电流过大时就容易过热损坏。该管可以使用驱动板上面的屏供电管代换,也可以使用普通P管代换。

网友:
应该是个三极管不过你得找到合适的

网友:
估计你的屏显电路短路导致

网友:
查看有无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管子是屏供电管,由于芝麻小管提供的电流有限,如果屏工作电流过大时就容易过热损坏。该管可以使用驱动 ...

你个P管是怎么个接法,明天去测一下,我以前都是直接接线的

网友:
屏上
短路了

网友:
建议更换..我上次偷懒飞线可以用..结果过几天屏电路有个地方烧得面目全非了..

网友:
去掉了短接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5V到屏的电流1.3A确实高很多 估计还有坏的零件

网友:
带不起负载 ,短接那个6脚管子 就OK了

网友:
我今天接到相同型号的机器T190不过是电源的问题,修好后我就顺便测了一下屏的工作电流,结果你们猜是多少?就是我最初测得的那个1.3A。而且我在旧板子上找到了那个原件一个6只脚的半导体型号是3B34A字太小了我在放大镜下才看清的。这东西还真是厉害这么小的体积能承受这样大的电流。最开始我也不相信但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使得我不得不相信。经验就得慢慢积累。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短接的话它的待机功耗会增大,测得的电流为:短接为0.06A,更换后0.02A。这是测的220V的电流

网友:
短接了不行啊,屏不受保护了,用是可以用,说不定那天就挂了

网友:
点了10多小时没问题就够了

网友:
从旧驱动板 高压板 主板 上拆个,实在没有就用普通的代换,装不下,就装到旁边跳线过来

网友(2011-07-27):
去掉芯片直接前端5V供电试试

网友:
在有用个通用板确定屏有没问题

网友:
换个管子吧,找不到就上淘宝啊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坏了吧,16-18那个管子吧,我有一台有规率性的白屏。断电二三天就会白屏,一直用就不会。。是开机就白屏。。换了那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吧

网友:
直接接没问题的

网友(2011-08-28):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楼主现在的屏可好

网友:
型号是6脚的38GB1 “GB1”字下面各有一杆

网友B:
直接改驱动板,很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驱动板,很好改
怎么改我QQ740413777

网友:
你不会改啊,呵呵

网友:
没问题就么干,1。3A电流也不大。

网友:
我也修到好几台T190都是那个3B34A 坏了屏没供电白屏,换了
3B34A
就OK

网友:
屏坏了吧……用你的测试板测测类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短接的

网友:
换个板试试不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