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奇怪的无线网络安装故障

楼主(2011-06-24):
如图所示,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做了二级路由是吧,你把无线的电脑ip设置成二级路由的ip地址段就行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自动获取能获取到二级路由器的IP地址段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
把笔记本做个MAC地址欺骗,克隆成台式机一样的MAC地址,应该是上级的网络做了某些限制

网友:
现在是台式机笔记本都要上 网得嘛 ,要不要把无线路由器的MAC地址改为台式机的MAC地址呀

网友:
你想做二级路由你就应该把设置设好啊,看你的情况应该是设置没设好啊

网友:
先确定无线路由器自动获取的上级分配的IP是否有限制。才能研究下一步操作

网友:
麻烦楼主还是用国语表达一下把,图表看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2011-07-31):
不清楚你的意思,电脑有问题吗?

网友:
二级路由是啥米意思??    是不是电脑故障;

网友:
路由器的lan地址用192.168.2.1,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