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4):
自己的一块显卡,前几天用的好好的,今天突然不显示,电压1.13 1.89 PCI-E的,打金手指正面阻值329左右,有3个脚是1,无穷大,背面的时钟两个脚是339,其他是无穷大1,正面的无穷大是表示GPU坏了还是虚焊了什么的???求求教
而背面的金手指应该都是无穷大还是应该是有阻值的?求求教
显卡

网友:
有很多组信号线阻值一样。不一样可能就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