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笔记本开机到 LOGO时反复自动重启

楼主(2011-06-24):
hp 4411s笔记本开机到 LOGO时反复自动重启,显卡重植过,便还是如此,望各位大侠给下维修思路。

网友:
难道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我手上刚收到一个这个机器,一摸一样的问题,不过有时候又能进系统,有时候挡logo反复重启,还没来得及修,看论坛有个帖子,里面说的意见五花八门,但大部分都是说南桥问题最大,兄弟修好上来说下啊

网友:
南桥和CPU以极它们的供电,可能性最大.

网友:
南桥!外设!或者bios!我修过一次logo死机的情况!最终确定是外设的一个sd卡槽的卡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