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z 进水,电源灯闪,还有价值没

楼主(2011-06-24):
拆开发现,电源接口边有一个45P03-15击穿,看细一检查,有部分有水痕迹,有一个接口已经烧焦了,

网友:
肯定有价值啦!修修试试啦!

网友:
先用洗板水把进水的地方洗了,烤干,在把明显烧坏的地方更换了。在打各路是否有短路的。。。然后再通电看。。。直接喊报废也不厚道

网友:
有没有价值修要看你开价多少修和客户接不接受吧?我也有修到过4720Z进水的,随便开了300,客户要修,没办法硬头皮搞了很长时间,总算修好了,一算300正好够本.

网友:
报得起价就有价值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好报价的,加油哦!

网友:
进水的机子,都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