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N78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1-06-24):
故障:无CPU供电

此板无断线无烧伤无短路,唯独桥供电阻值是3欧,比较新的主板接触的少,不知道是不是偏低。
测得内存供电1.84V,桥供电1.1V,电源管理是L6740L,IO83627EHG,ATX灰线和IO的71脚PWROK直通的有5V电压,电源管理的开启信号38脚跑线进桥,也是直通的,这条线叫我断开后,电源管理38脚有3.3V电压,VCORE也有1.2V电压,而桥的这边线路还是无电压.我想问下此IO的哪个脚位送给桥PWROK信号,还是桥有坏的可能。

网友:
电源管理L6740L引脚定义,麻烦高手帮我分析下。

网友:
注意nv单桥的板子,桥很容易虚焊哦。

网友:
老兄,见你贴我也来顶!
CPU不供电,还是查CPU电源管理的EN吧。!此脚查到最后,基本是桥发过来的!
N78的桥,基本比N61的温度高些。待机都五十几以上!

网友:
桥叫我做过 没起作用 我没弄明白这个IO的71脚PWROK和灰线相通 又是从哪个脚通知桥PWROK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