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通病维修全过程 更新版

楼主(2011-06-24):
故障现象: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经查各路电压均正常,当正常时:如图IC右边脚为5V 不正常是为0V,刷程序故障依旧,怀疑大芯片有问题更换后还是依旧,
摇电话咨询了几个专家,其中一个资深的老专家说了 “24的问题,它主要是负责这一方面的”ok
刷又失败了,跑线路后发现如下图ZD202正常时电压为3.0V,其经过一个电阻到了如图2处的小IC的控制脚上,主要是控制5v电压
的输出到如图的IC处,就是ZD202的问题

拆掉或是如图飞线解决问题即可
如下图

程序改日再传

补充内容 (2011-6-28 12:31):
就是说吧那个zd202拆了 或是旁边有个电容和这个zd202飞一根线就好了 故障是时开机时不开机

小美Mcy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你到底想说啥呢??图片发那么多做什么?

网友(点评):
怎么怀疑到这个引起的?、

网友:
这就叫全过程呀。

网友:
什么意思哇楼主,就跟没说一样,逗兄弟们玩儿的把

网友:
楼主兄弟说得很对啊,什么情况啊,说得仔细一点。

网友:
那是一个什么元件,看不清楚,是三极管吗

网友:
楼主说得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
看不清楚啊,请楼主说仔细点

网友:
一点也没看懂啊

网友:
楼主画那个圈,太搞了。。。能不能详细标识一下呢,让我们以后有个参考啊

网友:
对啊,楼主那是个什么管子啊,还是没看清楚!

网友:
这个思路不是很清晰、但是知道楼主说的 故障在哪里了!

网友:
唉。ZD202我估计是稳压二极管或二极管。查一下就知.

网友:
通病,刷程序就快好了.

网友:
建议楼主把思路说清楚!有的人停的雾点

网友:
遇到了就懂了,给力,感谢,支持。

网友:
说的虽然不清楚,但是真实的维修案例,顶了,谢了

网友:
学习啦!楼主不错,驱动板也能修,我们一般是换板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个问题就把ZD202拆了 飞线一个5V到那个稳压IC处

网友:
学习了!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说得不够清楚看不明白

网友:
要是我早看到这帖子 前两天的T220G早搞定了 哎 那时候怎么找都找不到 都说是MX25 和24 的问题 操

网友:
是的让人看了一头雾水,图上标的也标得不好

网友:
因什么而飞线,飞线有何作用。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不够理解。 液晶显示器其大致电路供电设计是。 5V电压进来经过一个8脚IC转换出3.3V的电压,在经过1084三端稳压器转换成1.8V或1.5V,这些电压供至图像处理芯片的作为核心电压, 你这块三星的驱动板是超级图像处理芯片。集成了MCU的。

网友:
这也叫通病??不会是发现一个问题就叫通病了吧!!!

网友:
通病学习下了,前天我遇见过一个T190的和这个差不多,5V电压出不来

网友:
不是吧?连ZD是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哎......好好学习下吧.......D---二极管 ........ZD------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看的我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
等我以后碰到就会懂的

网友:
学习了通病,以后注意

网友:
这种很多开关问题的

网友:
说实话 我也没看懂 驱动板上 哪个跟哪个 飞线啊

网友A:
开关会引起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会引起这个问题吗
恩 不是触摸的话开关也会引起的

网友:
我今天就修到一个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起初怀疑是电压不够,后来把开机键去了,短接开机键,一切都正常了。呵呵

网友:
碰多少台了,通病!

网友:
我修这款,大多是不开机。把主板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这种主板焊点是穿孔的).基本上每次都能解决。第一次修也是搞了很久,之后发现了这一点,应该是它的通病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没搞明白

网友B:
lz跟我一样小学没有毕业

网友:
楼主好帅啊,谢谢分享,根据你的方法我今天也修好一个
哈哈

网友:
图没看清楚,也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不错,支持!

二当家de -6 多打几个字嘛

网友:
也不是很明白。。。。没有条理

网友:
晕。实在是搞不清楚

网友:
不太理解额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确,但是案例很值得参考

网友:
没看明白,能不能说的清楚点

网友:
我正好有这板子看了一下,的确是有个ZD202!但是“拆掉或是如图飞线解决问题即可”
这二极管拆或者飞线效果完全不同的!网LZ能解释一下

网友:
看不懂,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说得清楚看得明白!

网友:
感谢楼主,虽然没有看的非常明白但是也学到东西了

网友:
是3V的1117吧

网友(2011-08-05):
期待楼主详细的过程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楼主夸大其词了!!有点秀逗了!

网友:
看他这意思应该是IC供电不足,是ZD202出问题了

网友:
T220最大的通病好像是按键坏的多,我换了N多了

网友:
学习了
我们接了台三星22的 说拿去维修站修了还是一样  没记型号 故鄣 是 有时会自动关了  开不了要到每时二天才能开
这问题是几天才出现一次有时一天  不过我们测了没看到   只能给客人用着先了

网友:
如果有遇到过这种现像的,你就 不会觉得楼主说得不明白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不管你们懂没懂,反正,我懂了

网友:
不除 怎么从电容飞一根线????

网友:
楼主说得不够清楚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说一下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