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A8T掉电???

楼主(2011-06-24):
今天修了一个华硕的A8T的主板,amd的平台!待机电流到0.005!开机不显示!时而开机到0.8左右掉电掉到系统供电0.04-0.05左右!时而到1.3掉电!还有一次显影了!空板电流到1.4左右!但有时到1.4还是掉电!时而不触发!拆机检测!清了一下cmos!上电还是掉!北桥6100的!来论坛搜索有没有通病!一查原来桥爱坏!加焊了一下桥!触发基本正常!但是有时还是不触发!会不会还是桥的原因???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换桥还是维持现状啊

网友:
之前加焊北桥可以显,说明桥不稳定,介意换个桥试试

网友:
可以换个CPU看看  AMD的容易出问题  今天就遇到个   不触发单桥加焊 有时触发 有时不触发  换个CPU就好了  华硕Z99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