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升技775针的主板,显示缺红色、

楼主(2011-06-24):
主板是集成的,上午都是好好的。 到了晚上开机的时候 就缺个红色, 显示器换过了。。VGA线也换过了,换了一个PCI 的显卡 ,显示还是一样,各位师傅觉得是这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显卡

网友:
你内存条换了吗?内存也会引起的哦

网友:
蔡杰赢
的帖子
内存都换过了。 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开机用了下。 感觉北桥 发热量很大。 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查查VGA的行场是直接进北桥,还是连接门电路芯片进入北桥?

网友:
三基色查下,做下北桥看看,我昨天刚做好一个,也是缺红色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很大,先做北桥吧

网友:
建议你直接换北桥了

网友:
R G B 对地 阻值 才97欧 这样算正常吗、、? 本人不怎么会修主板。

网友:
北桥控制VGA和PCI-E

网友:
北桥 三基色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7034-1-1.html

网友:
如果你测的三个阻值是一样的,那就是正常的,
你可以先刷下BIOS,如果不行,建议干北桥。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还是先弄根高清线试试吧

网友:
如果你量三基色正常的话,我感觉北桥的可能性大 应为北桥管理vga接口的,你还是做下北桥吧!

网友:
如果换了个独立的显卡还是这样的话 建议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三基色是 70欧左右 不行就做北桥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