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内存槽只有一根能用???

楼主(2011-06-24):
三个内存槽只有一根能用???。。打阻值,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桥??没动过,怕扩大事故。。内存工作条件,  vtt 上拉电压。。 sm  主供电  时钟测不出来。。 cpu测过了,正常...大哥们给点思路。。。。下一步。。。。--我发现修板还是要按照一定的时序修。。如全板供电,时钟,复位,,,全测一遍。。都正常,,,刷bios 呀等等,还不正常??打阻值 cpu 到北桥。。内存到北桥。。南北。。。bios。。。 如果瞎猜瞎换件也是修不出来的。。。。即使能出来,,估计是你运气好! 感觉换东西得有点依据。。。不过我现在还没有修到过阻值出现问题的。。唉!

网友:
3个槽的系统时钟总线,SPD都要一样的,要是这些从第一个槽进去 中间断线了就会导致只有一根能用,修到个AMD就是槽子下面断线了 导致只有一根能用

网友:
内存槽打阻值了吗,如果只有一个能用另外两个阻值会有异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只有一根内存条。。。假负载打阻值也打过。没有发现异常、。。。 工作条件都正常。。。sm vtt 上拉电压 主供电,时钟...  是四个槽只有一个槽可以用,测试发现。。两对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