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供电电路问题

楼主(2011-06-24):
1.只插电源无法开机
2.只插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3.同时插电池和电源可以开机,用的是外接电源的电,却显示在用电池,剩余时间10个小时,一直都不变,而且不会充电!
这种情况到底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还是电源侦测电路的问题!还是BIOS!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来自: 上海徐汇区
隔离电路

网友:
隔离电路,吧 保护电路出错一般就不开机了

网友(2011-08-01):
同上楼的,隔离电路

网友:
隔离电路,识别信号一直在电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