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数字万用表反应速度快??

楼主(2011-06-24):
原来有一块胜利86D功能倒是挺多,什么频率、电容、温度都有,就是常用的直流电压、电阻这两个档位反应速度太慢了。测一个阻值要3、4秒才能稳定下来
大家有没有推荐的表,我做个参考。谢谢!

网友:
国产表300以上,FLUKE 1000以上的。

网友:
维修用表,没有必要用太贵的表,,

网友:
那么快的表有很大的用吗?没必要哦。
99%的纯度黄金 假设300元一克,99.5%的纯度就要400了。性能提高一点点。价格提高一大截。比喻而已。意思是价格提高的没有性能和实用提高的实在~~

网友(点评):
慢表~~! 量电阻还能花多点时间去等待!但量电压的话有些突变的电压捕捉不到!譬如说一个保护电路的触发端收到一个高电平后立刻整机断电保护!你用慢表就不能量到这个电压,但我高级的表能完整捕捉!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20年前的南京的MF47指针表,可以完美的扑捉跳变,表针一晃,不信你试试

网友:
只要表准确,误差范围小点,慢点倒无所谓

网友:
随便买个12元的数字万用表就可以了。我就奇怪了,不是一接上都可以直接显示出来吗,怎么你的还会三四秒再显示。

网友(点评):
看来你是表用的较少,目前国产数字表(自动量程)的均有这个通病,方案都是用的台湾的芯片, 和FLUKE 的没法比, 读数延迟很正常啊

网友:
FLUKE87-3 600多可以入

网友:
UT61E还可以,就是不能自动关机,要自己改。。。

网友:
自动档位的,。。所以有个时间。

网友: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价格300内。
太贵的如回贴朋友所说,没必要!

速度很重要!!

网友:
300块的话,推荐二手fluke 77。

网友:
FLUKE的是快,国产的好象反应都有延迟,刚开始用一点都不习惯,

网友:
这个价位可以考虑UT61E,我们公司在淘宝上买含税251。

网友:
优利德UT58A不错,胜利的表反应有点慢而且误差大!

网友A:
Fluke 289
我使用多天后才感觉多什么才是得心应手!我修工控的变频类电机驱动板,之前用几百元的日本三和711没有办法能捕捉到那相的互感器不正常输出,但这个Fluke 289确实是神啊!不但能完整捕捉,而且还能记录下来!最高/最低/平均/在什么时间出现变化也能显示出来!

网友B:
楼上,Fluke 289的价格=UT61E(自己改自动关机吧)+二手5位半台式表+二手100MHz CRT读出模拟示波器+xx(表示其他设备)。你很舍得在万用表上投资,出手不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uke 289
我使用多天后才感觉多什么才是得心应手!我修工控的变频类电机驱动板,之前用几百元的日本三和7 ...

麦兄福禄克289是一神器啊!你得当心点用啊!,小弟也看到新闻报道说你已经拥有289这神器,听说它还能测CRT电视机的高压阳极电压,不如你测一下高压阳极是多少伏,再记录下来,发个图片上来给我们看看这神器的威力 哈哈 开玩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Fluke 289的价格=UT61E(自己改自动关机吧)+二手5位半台式表+二手100MHz CRT读出模拟示波器+xx(表 ...

萧版主的分析很实在,但有句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这个工具能为你的维修工作效率带来很大的提高,确实值得购买。麦兄绝非等闲之辈,他修一台比利时必家乐纺织机就能赚回来了,别说神马289了,当福禄克推出389的时候估计他也买 哈哈 谁叫人家会赚钱啊!咱的UT61E就不好拿出来比了,就像咱们现在玩的 国产气 枪, 人家已经在玩美国的TU了!

网友:
单从测量阻值而言,100来块的万用表足可胜任,而综合功能方面,想面面俱到的,看来真的不易!!

借用电脑的数字示波器,能否胜任呢??虽拥有多时,但一直没用过...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萧版主的分析很实在,但有句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这个工具能为你的维修工作效率带来很大 ...

投资设备必然要讲求投入产出比,当你的投入比别人高,产出却和别人一样,你想想这合适吗?比如我就拒绝福记117C,欣然用着UT61E。我们也是做工业控制设备维修的,修一块板要2000千、3000千是比较容易的,让老板买289,他也肯出这笔钱。可是我以前用15B的,并没因为档次低而不出活,尽管用15B真的很别扭。

网友:
我觉得买289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体现,就如同我老板肯一万多买一件衣服一样,而非技术上的需要与权衡。
万用表代替不了示波器,代替不了信号发生器,代替不了稳压电源,代替不了……但289的价格却……
一块2手5位半万用表的价格通常不会超过1000元(二手福禄克除外),除了体积以外,性价比相当高的。
“当福禄克推出389的时候估计他也买 哈哈 谁叫人家会赚钱啊!咱的UT61E就不好拿出来比了,就像咱们现在玩的 国产气 枪, 人家已经在玩美国的TU了!”,即便是389不出现,国产表也会推陈出新的,而且我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国货越做越好,那时国货的性价比要是一如既往,我还是会力捧的。
另外38hot论坛里的人一般都说289速度不如189。

网友:
呵呵 !萧版分析的很彻透   还有你是我们论坛起床最早的一个 赞一个

网友(点评):
以前有同事和我开玩笑,说我是老人了,生活习惯就那样了

网友:
万用表还要追求多快

网友:
万用表要追求速度,还是用指针表把

网友:
有了基本的设备,成功的高低主要看人的素质了,只要有能力,一般的设备足亦。要是没能力,就是再高级的设备也是摆设。

网友:
一个表就这么贵吗?买不起啊

网友:
30块的深圳货速度贼快!就容易坏...换档容易坏........摔了后只能测电阻

EXCEL DT9205A

网友:
这么多表 到底哪个好一些   老弟我也想买一个啊

网友:
呵呵,原来是大家都挺有钱的,买了自动档了,我都用一些几十块的,所以没有遇到过三四秒后才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