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运气不错 修好DELL短路笔记本

楼主(2011-06-24):
今天一早接一DELL笔记本  插上电源.电源就保护.用稳压电源电流达到设定值.严重短路.
拆机.检查看电源芯片无外伤  心想要是电源芯片挂掉.我就没法了 没有备件.继续检查
MOS管无短路 但是有的电容两端短路 心想是电容短路 挨个拆挨个测试 都没有
最后在拆一个大的电容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主板无短路了 检查电容短了 上下照片
罪魁祸首

继续上传下主板整体图 以及电容位置图
坏的电容 PC113

主板整体图

网友:
今天我也搞好个短路的啊   我的第一咯铁就找出来了啊

网友(点评):
那是你运气太好了 下次 祝你继续

网友:
不错 厉害 我下次也有经验了

网友:
恭喜下 生意兴隆 这样的问题多多遇见

网友:
你这有点像大海里捞针,,,,

网友:
短路的不知道用烧机法能不能烧出来啊

网友(点评):
可以的,只是公共点短路也没多少电容.自己动手拆拆安全点...

网友(点评):
不懂别乱烧,一烧烧一堆!

网友:
其实烧机法还快些  我遇到短路就用烧机法

网友:
这种机器基本上可以做到秒杀了。。。

网友:
呵呵。佩服楼主拆件的精神。 后面又上传了几张照片上来。
下次拍点短路的电容在板上的什么位置,其实有些板、哪怕是坏电容也是通病,记得之前连续4天修到3台一模一样的贴片电容短路。不过是烧出来的。
你光拍个电容没意义。

网友:
不错,烧机法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这块主板这个好像是dell的13衬的本子上的。。

网友:
的确是没意义  但是烧鸡  怎么烧   大短路能用吗

网友:
秒杀还是不对,我只能分杀呀

网友:
这个短路不是忒别负责哦

网友:
看板子像是DELL M1210的,还请楼主明示。

网友:
烧机有点危险,效果是不错要看你运气,以前学的时候老师是说了不能烧机的!

网友:
楼主又开始得瑟了

网友:
学习一下了 还没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