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6535b维修

楼主(2011-06-24):
今天接到以客户 机  hp6535b  时亮时不亮   不亮时开机条上两个灯狂闪  亮机时不闪  又遇到这情况的吗  麻烦指点一下
能亮时 使用一切正常 重起就不亮了 开个10几遍又能亮了  量各供电都正常 咋弄啊

网友:
北桥或CPU  应该是AMD的U吧

网友:
是啊  amd的cpu  好多说是他的问题还得换一样的 手上没有啊

网友:
AMD的CPU就爱出问题啊   先换了试试

网友:
没有u就买一个备着吧 不然AMD的板子修到你白头

网友:
既然是CPU出问题为什么会时亮时不亮呢?

网友:
反正我这里有时客户换下来的U,放几天又能用了。具说是CPU内部电容虚焊,有时用风枪加一下热也能用,但用不了多久。

网友:
北桥重焊下

网友:
这种CPU跟显卡芯片门是一样的,里面的填充物质出问题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和楼主的故障完全一样的机器,换过U,北桥加焊过,都是不行,望有修过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先 换个U  然后吹北桥看看    BIOS

网友:
不想是CPU 哦   感觉是内存部分

网友:
这种板子我修过几张,有北桥的事有CPU座的事

网友:
换U,焊北桥,这2种情况最多

网友:
NB问题     修的最多的就这机型

网友:
前几天修了台是CPU座出问题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这个垃圾机子 桥换了 U也换了还是不亮

网友:
修到过换U好的,也有加焊桥好的,但好多做北桥不久又返修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正查呢,换了cpu也不行,内存不过?加焊北桥。

网友:
看到这个型号就头疼,垃圾东西,换U 焊桥不行就直接报废,不然修好也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问题是多  AMD的CPU容易坏 屏是LG闪屏门得,刚刚有个客户闪屏拿来 爆换屏600 别人屁股一溜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