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6-24):
t400开机不显示。。
电流0.9几
不报警
不上内存也一样
这个机器有啥通病不
客户说在杀毒的时候死机了
重启就不得行了
啥子问题嘛
求思路
没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
刷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器有集显吗??
我现在的是独显的
请问一下你是修到过这个机器吗???能详细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详情进如下帖子看看,刚发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7060-1-1.html

网友:
先 刷BIOS,如果不行,再看看南北桥。。

网友:
bios爱坏,我碰见过

网友:
看一下你跑什么码?

  同意思楼上说,这个BIOS和显卡都爱坏。。。。。。

网友:
COMS放电了可以显示,关了又不行,涮BIOS

网友:
先看BIOS。后看显卡

网友:
一般把BIOS电池取了放一下电应该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我遇到过开机很慢,10分钟,放个电就好了

网友:
先刷过BOIS吧,

网友:
必然先刷BIOS了! 联想的BIOS天生的爱出问题!

网友:
好方法回头也是一是

网友:
这款机修过几台刷BIOS就好,可以试下

网友:
应该小刷BIOS在做显卡 具体还是用示波器量下 确定问题 比较好!

网友:
我手里有两台这个.机器.

网友(2011-08-09):
我这里有一台T400的机器,是同行发过来的,说是按住南桥有时候能显示,他加焊南桥后就暴珠了,我拿到之后是不加电,把南桥重置珠后,现在故障跟楼主的差不多,不过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不知道是不是也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