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l pad Y510不触发!!!

楼主(2011-06-24):
网卡芯片烧了,南桥烫手,插上电源,0.63A.
换南桥,待机0.04,按开关,不开机。

开机芯片是IT8752,测量141脚有3.3-0-3.3的跳变,64脚没有跳变。

参考ASUS其它的图纸,+3VS是待机时就有的吗?IT8752在待机时就没有+3VS,其它供电都有。
有时测量IT8752的晶振时,电源指示灯会闪一下,有时就灭了,是IT8752坏了吗?网卡,南桥,烧的同时,是不是把它也烧了?

网友:
把ec加焊试试 有点像虚焊了

网友:
ec如果是雷击的机子的也容易坏的

网友:
主要还是查看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看看EC有没有读取BIOS ,供电,时钟复位 LID等是否都是正常的

网友:
换EC 试试。。。

网友:
忘了一个,不上网卡芯片,能触发吗?

网友:
不上网卡芯片,能触发

网友:
不上网卡可以触发,换个EC看下

网友(2011-07-25):
不上网卡不影响开机,先检查下EC外围电路

网友:
+3vs 应该是开机之后有

网友:
谢谢大家了,机器没有修好。换主板了。以后看有没有分析这个机器的。很想细点学习一下。

网友:
有时测量IT8752的晶振时,电源指示灯会闪一下,有时就灭了,

要确定一下晶振是否已经起振再修吧?

网友:
没有一点基础的 话 找别人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