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 410A不上电修复

楼主(2011-06-24):
一个二修机,到手的时候接电源电流表没有反应。拆机,对就图纸是广达LE4。
测量保护隔离第一个MOS PQ56没有打通,G19V
G级的电压是PQ61导通,由PQ55的内阻和R192分压产生,显然PQ61未导通,查ACOK不正常

ACOK信号由充电芯片8724产生,观测一下MAX8724,立刻仰视上一个维修哥,脚位装的不对。为了保险,从料板上直接拆一个8724换上。通电,立刻大电流了,摸PQ56怎一个烫字了得。烧呗,充电MOS坏了,换了PQ37后保护隔离是打通了。但新问题出来了,35VPCU没有。量测8734工作条件,VINREFSHUNDOWNON都正常,量35V的下管G5V,明显有保护,量测5VPCU对地只有30。5V电压出问题比较简单,一般就那几个地方,没怎么想,直接先拆5V电容,好了。这下35V是正常啦。按开机按钮,还是不加电呢,麻烦。一步一步查呗,ACIN不正常,只有1.1V。查到下图这个地方,ACIN产生的地方。
PQ40有焊过的痕迹,呵呵 1PIN 5V是正常的,但3脚只有2V,导致ACINPR95分压后只有1.1V,这种小三极管不好找,料板上这个件也没有了,不想麻烦了,直接13脚连起来,ACIN正常3.3V,开机OK。此机修复。

网友:
羡慕下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的,修本就要这样,条条是理

网友:
供电的时间长点还是都能修的多,信号的就麻烦多了

网友:
确实修供电只要资料全花点时间还是能整出来的,如果是修信号还是比较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