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个板子非常郁闷

楼主(2011-06-24):
ecs 精英的主板  有复位供电正常  cpu供电  vtt供电  内存供电   南北桥供电 都正常 都不跑码  加焊北桥南桥 都没用 刷过bios 刷了3次都没用  无语了  请大家告诉我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 该怎么修好一点

网友:
精英的板子底座虚焊是通病哦, 还有供电正常,就是不跑吗,就要查时钟的三个条件是否正常,BIOS接触是否不良 最好的全班的时钟都查下

网友:
可能那个  信号不对

网友:
一楼说的没错,精英板U座爱空焊,要值得注意了,

网友:
唯独没说座子加焊 。
灯座看下。
加焊下。。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跳线出问题了

网友:
ecs  cpu座爱空焊  呵呵我 回去试一下

网友:
如果修好了回来说说怎么回事学习下

网友:
cpu座和时钟呢

网友:
底座是容易虚汗的。。。

网友:
座子容易假焊是对的哦 压下CPU看看跑不跑码 ECS的座子空焊的太多了

网友:
楼主修好么,回来说下

网友:
八成是坐子的事

网友:
{:soso__16396433807813474092_4:}全搞了。。。

网友:
修好了告诉我们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座子都是很容易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