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A-845GL-ML不跑码

楼主(2011-06-24):
神州HA-845GL-ML主板

故障现象:
上电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故障解决:
上假负载测量CPU供电,复位,PG均为0V。板子用的SC2643VX电源管理芯片,查该芯片脚位图

首先测量芯片9脚VCC,电压为12V正常,测量VID0-VID5,有3.3V的高低电平组合,测量4脚BGOUT,电压为0V,这里不正常。此脚是EN信号,也就是电源IC的开启信号,看来是没有开启电压来开启电源芯片工作。先打一下此脚的对地阻值,阻值为500左右,从此脚开始跑线,连至一个电容,电容另一脚接地,再从电容这端跑连至一个102的电阻,
测量电阻的另一端电压为0V,再继续跑连至一个三极管702的C极。

此三极管E极接地,显然起开关作用,测量三极管C极电压0V,B极电压0V。此管是NPN的管子导通条件为B极得到高电平,CE极导通,测量B极电压为0V,不具备导通条件。那么会不会是此管本体有问题,而将CE极导通,将C极电压拉低了?
将此管拆掉再测量C极电压仍然为0V。打三极管C极的焊盘对地阻值,数值为1600多,偏大很多,因为C极与102电阻另一端相连,将102电阻拆掉,再打C极焊盘,数值为无穷大,看来C极只跟102相连,没有其它元件参与,在拆掉102后,测量C极电压,电压恢复为2.95V。这时再去测量一下拆下来的102电阻的阻值,阻值为无穷大,看来问题找到了,是由于102电阻本体损坏导至开启电压被拉低。换上一个好的电阻,再次上电,诊断卡复位灯闪一下灭了,再去测量CPU供电1.45V,复位1.45V,换上真U上电,诊断卡顺利跑码,故障修复。

网友:
LZ是细心 加耐心 外加冷静的头脑。

网友:
真是细心,要是根本就修不好

网友:
又学习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