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230供电时钟复位都出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24):
新手发贴请大家指教:
HP8230主板,开机不跑码,测试各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不跑码,由于我是新手,没有维修经验,弄了一天也没找到问题所在,后经高手指点,发现是由于主板缺件导致。请大家看下图。下图包括主板正反面图,主板编号图,和故障点位置图。故障原因是主板背面的L4电感被碰掉导致,这个电感是给时针芯片提供辅助供电的,补上一个大小一样的电感,就可以跑码了,还有两个小电容,但这两个小电容不是导致问题元件。我的焊接水平不怎么好,请大家不要见笑,请高手指教。大家一起学习。

刚才看了一下其他朋友发的贴子,写的都比较详细,我也补充一下:由于整体测量主板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但不能跑码,所以又进行了详细测量:首先用手按压南北桥,判断是否有虚焊,没问题,又用CPU假负载测量CPU到北桥总线,也没有问题,量时针旁边的小电阻,看时针信号是否都发出,也没发现问题(其实测量时钟旁边的小电阻时,就是知道已经发出时钟了,但输出大小不太清楚多大是正常的),用另外一块好板子把BIOS换上,试有没有问题,也不跑码,最后在高手提示下检查外观看是否有问题,结果发现L4电感,及旁边两个小电容掉了。

网友:
6050A200………是主板板号,纬创之通代工的。
加油 !有信念就能成功。

网友:
查看外观很重要啊,上次修一个,都没思路了,都准备做BGA了,最后一看板上有根线烧断了,补上线ok了。

网友:
察看外观真的很重要,尤其是被人动过的板子,或者大批量成箱运输的板子一定要注意。

网友:
外观真的是很重要,看一下要查很久的

网友:
查看外观虽然浪费时间,但总比没有维修思路要好,而且在查看外观的时候也不是盲目地到处查看,要有目的地去查看,比如不跑码,就需要查看与CPU工作有关的相关电路,这时就不需要查看与CPU工作无关的电路,比如内存电路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