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小弟看看这个位置应该装什么?

楼主(2011-06-25):
主板是七彩虹的C.N61G V18   我在撇机箱后面的档板的时候用力过猛,把这个小东西给弄掉了,小弟知识浅薄,不知道该个什么样的元件到上面去。主板是好的,就是没有声音,声卡驱动根本装不上去。

图中划红线的部位

高清图片我传到1楼。谢谢各位了。

网友:
高清附件在这里。我打包了,有需要可以下载。

网友:
老大,我在废主板上找个电容焊上去,进系统还是没有声音呀。怎么回事呢?

网友:
能装上驱动吧

网友(点评):
不行呀,找不到新硬件

网友:
进系统之后在设备管理器里点扫描新硬件,根本发现不了呀。

网友:
是个贴片电容

看主板标示;C表示电容

网友:
掉的地方不止这个吧,但这个地方就是电容没错

网友(点评):
我仔细看过了,只有这个地方掉了,是被机箱挡板上那个铁刮掉的

网友:
任务管理器里始络显示是这样的:

网友:
贴片电容,板上都标了··

网友:
板子上不都标了吗?电容啊!!

网友:
那是个贴片电容,在主板上面都有标注的。

网友:
那是一个贴片电容,在主板上面标的。

网友:
是电容。 不过少一个影响不是很大的。 应该是其他问题。。 需要认真找

网友:
那里不是写着电容么  找一个贴片电容装上去就可以了  装不了驱动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你的电脑都没认到声卡 应该是声卡坏了  先换一个芯片看一下

网友:
是电容来的
、如果是立波那没什么关系  耦合那就有事了

网友:
是电容!你焊上一个试试!

网友:
是个电容哦 从别的废板声卡部分拆个装上应该就行了 还是装不上声卡的话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看下声卡的各工作条件是不是达到了啊 说不定声卡都没工作 怎么会有声音呢

网友:
板子上有写的啊,明显是个电容

网友:
上头写着呢电容..

网友:
旁边不是有表示么? 当然是电容啊

网友:
是电容,应该没什么影响的啊

网友:
他上面印有标识的,是电容

网友:
是不是有别的地方掉料了,或者断线了

网友:
那个是电容

网友:
你真有才,上面标的这么清楚是贴片电容啊,不过对声卡的影响不大吧,你是怎么把弄掉的呢,是不是撞掉的,那可能同时就把PCB板内部线弄断了

网友:
那是一个贴片电容啊,找个个头大小一样的装上就行了

网友:
少个电容找大小差不多的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那只是个小电容,1微法的样子,标号是C820!没找到声卡有两个原因,一是ALC662坏了,二是没加电压,5V稳压块坏了!

网友:
贴片电容,

网友:
是电容来的.

网友:
c820,不是电容还会是什么,找不到声卡应该不是它的原因,看看还有没有其它掉件,检查声卡的工作条件,5V 和3.3V 是否都有!!

网友:
电容 上边写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