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老丢BIOS程序

楼主(2011-06-25):
打扰一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G430 不开机,EC处进液,清洗EC后正常,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经常丢BIOS程序,后来每次不开机刷下BIOS就好,但是客户用1个星期左右又不开机,又刷下BIOS就行,换过BIOS 换过EC 换过南桥,请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会丢失BIOS程序.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吧,,,,

网友:
人家上边说了换过BIOS了,应该就是说BIOS芯片已更换过了。等解。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没有处理好漏电照成的啊

网友:
把EC写保护试试。

网友:
换个BIOS 芯片

网友:
检查BIOS芯片的几个角的电压是否稳定啊,可能有干扰吧!

网友:
可能漏电吧,要达到一定电压才能擦除BIOS程序的

网友:
如何做EC写保护呀,请详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