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9L 不通电[通过申请]

楼主(2011-06-25):
今天刚拿到DELL PP29L ,听商家说是不加电,不触发。

    首先边拆机边观察,没有明显的进水,摔过的痕迹,把裸板分离出来之后,上下观察有动过CPU单元的和3、5V单元电路!
没多想一来就测试了各单元线圈,(没上CPU)CPU对地阻值9欧偏小,不正常,正常应该在100欧左右,其它各单元线圈对地没有明显的短路,接着再测试公共点,发现公共点对地9欧,不正常;  因为CPU和公共点的对地都为9欧,所以可以锁定到CPU单元电路的问题, 想了一下(这样的问题一般为某单元电路的高端MOS管击穿或者阻值偏小所致),所以决定用热风枪先把上端的2个MOS管一起吹了,果然没错,一吹下来公共点对地400多,正常了,经过打对地发现有个上端被击穿了。 但是测试了线圈依旧9欧,说明CPU单元后面还有问题,接着又把2对下端MOS管吹下来,故障依旧;于是把线圈输出端的6个滤波电容,一个一个拆了逐步排查,结果拆下来测试对地阻值,发现CPU座子下的2个大电容O欧,被击穿了,可能是因为上端MOS管被击穿,所以也导致滤波电容也被击穿了。

     从料板上找了2个上端MOS管和电容补上之后,再测试了线圈,咦,居然正常了,对地阻值79欧,自信满满的插上了可调电源,有1A多的的电流待机,基本正常(心里窃喜);于是把CPU、内存插上,上电开机测试,居然不触发,这下郁闷了。。。难道还有故障,测试了个单元电压才发现CPU电压还是没有出来。

    经过思考了一下,因为滤波电容和MOS管都换过,怀疑是ISL6262 CPU供电芯片坏了,没把电输出来,于是上图,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脚VDD、VIN、3V3、PVCC 开启信号VR_ON 电压都基本正常,接着查周边的小电阻、小电容也没有短路,MOS管和电容都换完了,芯片工作条件也基本出来了,因为一下子也找不到同型号的芯片,只有尽量排除其他元件损坏的可能性,静下心想想,上端管一个管子和CPU座子下最后一个滤波电容都被击穿,芯片外部基本正常,内部结构不一定都正常,还是决定去元器件市场买了个芯片,第2天换上了新的芯片,电压出来了,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很好,很详细

网友:
讲的很详细            兄弟对测阻值很敏感呀      厉害

网友(2018-04-04):
我的也是 没有3.3V  5也没有 是不是  管理芯片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