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电源能修吗??

楼主(2011-06-25):
    我手上有一个DELL ATX 电源,不供电,短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求高手讲解。。。换了保修,换了桥堆。

网友:
首先要知道为什么换桥堆,,,如果没有测量就换它,那就,,,,,,,

网友:
戴尔坏300V那边的少呀,一般坏的都是3V,5V,12V那部分。应该是其中一路短路了。

网友:
测量后即电路、、比如芯片呀、

网友:
首先要分析故障原因,再确定故障范围,再检查。
你说的不清楚,无法帮你

网友:
这个不是三两句说清楚的,建议先百度一下相关资料再动手

网友:
电源是可以修的,最好是找些资料看看,不要盲目下手

网友:
你说不清楚 先看看待机5V正常吗?   就是紫色线。在说别的故障。

网友:
先找找资料,再仔细检查,大部分电源都能修好的

网友:
小同学,比较茫然的话最好不要乱动,小心触电!即使放鞭炮也是有点儿惊悚的哦

网友:
会这样问的人。一般都是对ATX一无所知的。原京他吧~~肯定能修~~·ATX没有修不好的问题~~因为都是分立元件。板走线也不是很细。。。

网友A(2011-08-02):
能修壓!!
看哪壞就換哪摟!!
一開始先檢測PG電壓跟紫線5V電壓!!
有PG電壓後在上電檢測12V 5V 3.3V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壓!!
看哪壞就換哪摟!!
一開始先檢測PG電壓跟紫線5V電壓!!

谢了,我正在看开关电源。。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电源开关

网友:
小小白路过,学习中

网友:
刚好有个电源,谢谢了

网友:
刚开始用这个练练手,还是不错的;如果是。。。。。。还是算啦吧!

网友:
小孩子学走路一步一步来,慢慢就会跑了,这是自然规律。首先要动,要有兴趣,才能有发展,进步。

网友:
大哥~您也先看看资料,看您需要修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出问题,再提出来大伙帮您解决~

网友:
作为维修员修电源是维修人员的最基本的基本功,任何电器都少不了电源,在维修中电源故障要占维修的百分之七十。所以你要想学好维修就要好好学修电源,学好修电源你就可以修好百分之七十电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先要确定高压区,还是低压区,高压区很好修的

网友:
修,是肯定的。

但是,有些元件找不到的化。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谢谢张哥指点。。

网友:
你要看看保险是否炸,炸了保险会比较麻烦的,那就得慢慢查了

网友:
学习中,应该是部分有短路

网友:
可以说电源基本上都能修好,就看你技术高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