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网络邻居怎么弄到桌面来?

楼主(2011-06-25):
观察很久,发现WIN7网络邻居弄不到桌面,一搞就是快捷方式,右键-属性不能打开本地连接那个画面

网友:
在桌面上点右键,个性化,然后更改桌面图标,选择要显示的图标。网络即网上邻居!

网友:
学习了。现在落伍了。WIN7用不明白。

网友:
是啊WIN7又很多都用不明白

网友:
可以在运行中输入桌面-------------------后跳出所有和桌面有关的的东东----------选在桌面隐藏和显示的图标,这个相当于xp的自定义桌面

网友:
在桌面上点右键个性化,然后更改桌面图标,选择要显示的图标

网友:
潜水党  冒个泡~~~~

网友:
以上的说法对HOME版好像无效。象DELL本本自带的HOME版 ,没有“个性化”这一项。
正确全面的作法是:点“开始”在“搜索程序和文件”栏中输入“ICO”,点击“显示或隐藏桌面上的通用图标”而后才有以上各位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