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640-I3

楼主(2011-06-25):
一台神舟优雅A640-I3机器在报的,但客户限难得等,叫修,是显卡虚汗了,加焊好了,用了几天,点不亮了,开机掉电,查显卡供电芯片坏了,标的是DJ=CB SDR的芯片,没的图纸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知道的说下和有图纸都行

网友:
这是立奇的芯片料号是rt8202agqw

网友:
散热是不是还存在问题。还有看有没有CPU温控芯片,有的话摘掉看还掉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