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很抓狂的问题,高手们帮帮忙,三星NP-X11A

楼主(2011-06-25):
客户第一次送修故障现象是屏不显,接外显也不显,但硬盘等外设工作正常,可进系统,听到windows XP进系统声音,怀疑显存虚焊,加焊后正常(以前在论坛也看到一大哥发的贴子,同型号同故障加焊显存后正常),同时对该本进行散热改良,重点是CPU和显卡核心,客户取机用20天左右又送回,说又出现那个故障,试机果然,重新加焊后又正常,同时改良显存散热,然后客户取机用半个多月又送回来了,故障依旧,求教各位大哥们维修思路。

网友:
问题补充,客户反应第一次故障出现是在开机使用后离开未关机,几个小时后回来机器待机,无法唤醒,关机后再开机出此故障,第二次也是开机后离开回来黑屏待机,出此故障,第二次取回后告知关闭待机设置,用户反应是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再开机黑屏无显。

网友:
问题补充,第一次维修改良散热后,CPU长时间满载运行时,cpu温度压制在60度以下,显卡压制在75度以下,并且用户也不怎么运行大软件,不玩大型游戏!

网友:
楼主是独显的吗
换显卡吧

网友:
没重值吗?

网友:
加焊是不容易解决问题的
是什么显卡
NV的嘛?

网友:
你是加焊的显存 还是显卡?

网友:
你还是重做一下吧

网友:
楼主基本的维修流程都没走完,想显卡这方面的问题,动过后测试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测试软件(现在大家都用的3D mark等...这类的软件很多,baidu一大把)让机器超负荷运行一定的时间,这样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减少返修率同时也增加了客户对你的信任。像这样折腾几次的话,客户对你肯定没信心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样的板子显卡必须得换 不换肯定用不住

网友:
你得把显存换掉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加焊是用不长的。。。

网友:
谢谢各位了,马上换掉显存试下!

网友:
正在弄呢,换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