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 电池放电后才能开机

楼主(2011-06-25):
机器进水了,  放BGA上烤了一会, 加电开机,,再开不行

把COMS电池放电一会才能开,,,,关机后再不加电,待机0。02

开关3。3V 也能拉低,就是不上电

IO加焊不管,   上次有一台,也是这样,但不是进水机,加焊IO就OK

网友:
挺说这款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哦】

网友:
搞定了,,, 休眠开关

网友:
既然CMOS放电能开机
建议重点检查BIOS、 RTC电路部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休眠开关养活了好多维修人员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DELL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BIOS有问题的。最差的就是换个IO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