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000怪问题求救

楼主(2011-06-25):
TX1000故障现象是电源管理方案里面1分钟关闭显示器之后再开就会出现像闪屏的那种现象,外接正常的,一开始以为是6150的桥出问题了,因为这款机器的通病就是这个吗。谁知道换芯片的时候把U座弄虚了。U座再也做不好了板子下沉。后来换了一块板子幸亏便宜。哪知道装好还是这个情况闪屏。但是切换到外接再切换回来就不闪了。大大们棒棒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啊,亏大了。55555555555!~~~~~~~~~

网友:
屏啊,闪屏没不知道你哭去吧

网友:
o(∩_∩)o...,你真以为是屏啊。刚刚换了一块屏还是一样的问题。
字体变模糊了

网友:
闪屏门难倒还不知道啊,我已经更换过屏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闪的时候字体变模糊了

网友:
闪屏门还不知道啊,我已经更换过一块屏还是一样的故障。
闪的时候字体变模糊了

网友:
你事先应该代换屏和重做系统啊。

网友:
大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为了与大家共勉我还是告诉你们结果好了

网友:
结果未看见
既然主板 屏都换试了,如果在各个接口都装好的前提下,那只有屏线了

网友:
此款机器是旋转触摸屏的,原装机是VISTA系统,客户现在的是XP TABLE PC EDITION 2005版本的。显卡驱动当时我看了是08年的6150的驱动没有问题,公版的驱动。谁会想到是驱动的问题啊,客户说突然间这样的有没有动过软件驱动什么的。后来在国外网站上找到了此机器的XP显卡驱动,谁知道装上就还真好了。阿门啊@~~~~
就是纳闷的是为什么驱动问题会导致关闭显示器之后在开就会发生闪屏的问题,外接一直是好的。高手解释下!!!!!!
最后还是说下维修一定要遵循先软后硬,先外后内的原则。

网友:
学习了,还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要换个屏试下。

网友:
以后修板要一看二换三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