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奶牛JM30插上电池和适配器就放电

楼主(2011-06-25):
美国奶牛牌JM30  版号是H13VW     此机故障是:但插适配器可以开机  插上电池后不开机    不充电只放电
不装电池待机0.016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装电流0.001
此充电芯片是MAX8725        不装电池MAX8725   1脚DCIN  19V   2脚 LDO5.4   3脚ACIN  2.24      4脚4.23   5脚 插电池时接地      6脚7-10V       (   28脚PDL   19V    27脚PDS 9V)一但装上电池 28脚PDL 就变成0V    27脚PDS  就变成18V   放电状态了

网友:
补充一点是   电池和适配器都放上去   1脚DCIN 还是18.37V

网友:
查查10脚的电压状态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