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800-MX电源管理芯片无EN信号

楼主(2011-06-25):
华硕P5V800-MX电源管理ADP3180 芯片无EN信号  PG3.3V  VCC12V  EN 0V 跑线路了一堆了,眼睛都花了,还是搞不清楚,大伙有没有修过,EN低电平,ADP3180肯定不工作,是不是北桥发出的,。不吝赐教啊

网友:
老老实实沿EN跑跑线.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我们这儿主板价格很低的。如果一会儿不好就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ADP3180没输出的板修补了。修好了分享一下哦!

网友:
我修到这种主板CPU无供电一般都秒杀。那个ADP3180 是最喜欢坏的。建议换了再说吧。我修10块无供电。基本都这个坏。

网友:
先加焊一下,这IC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