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NC6400

楼主(2011-06-25):
HP NC6400 用电流表没有待机 自然也没有3V 5V了 但是用电源适配器有3V 5V待机 而且可以触发 但是我一般都是看电流表来初步判断问题的 现在电流表看不了了 难道只能用电源适配器来查查问题来 请问哪位高手碰见过
指导一下 我应该怎么弄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可调电源有问题吧,要么就是你的电源接口有问题。HP电源接口特殊!

网友:
你好 我都可调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修其他的机器都可以啊 接头的话也是好的 我用电流表插在机器上面 然后去测试机器电源接口处 都是有电压的 但是按开关就是不触发啊 我接适配器就可以触发啊 真是怪了

网友:
6400 通病啊,怎么

网友A:
这个机子的电源口是不是HP 三针的啊?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如果是的话,那用可调电源当然是不能触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的电源口是不是HP 三针的啊?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如果是的话,那用可调电源当然是不能触发的了。

你好  这个机子的电源口将是跟IBM或者DELL那种电源口啊 中间有一根针的 我也觉得是不是电源口特殊 所以需要找一个能够支持的电源头

网友A:
就是他的问题了,中间那个针没有电压是不会触发的,那个电压经过2个电阻直接去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他的问题了,中间那个针没有电压是不会触发的,那个电压经过2个电阻直接去IO的。

哦 谢谢了 那如果我要用可调电源的话 那就必须要换个电源头 那个电源头的中间的针必须要有电压的 对吗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 非常感谢 新手不了解 见笑了

网友B:
论坛风气不是很好,都是跟风的。
HP圆口带针的头,用可调电源上配的普通的头是不能加电的,没有中间针上的电压。
想用可调电源要不买基地上的HP用的头,要不就自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风气不是很好,都是跟风的。
HP圆口带针的头,用可调电源上配的普通的头是不能加电的,没有中间针上的 ...

谢谢  因为电源适配器是可以用的 那我就报废一个电源适配器 把线剪断 然后直接接到可调电源上
这样是可以的吧

网友:
HP的大口要用原装的电源才行,要用可调电源要加电阻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