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4002花屏误诊求解

楼主(2011-06-25):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14002机器,版号:LA-3691P,HBM南桥,LE82GL960集显,intel T2390 CPU。

刚接到机器的时候是典型的花屏,开机时XP滚动条不断的在闪,同时屏上有多条亮线(怀疑屏坏,找了代用的故障还是一样)。第二次再开的时候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图像了,大部分白屏并不断的在变化,最后全部变黑(变化过程像重力压在屏上一样)。于是开始了头疼的诊断之路:加焊960集显(电流没跳变了),换960芯片(第一次掉电,再开不掉,并且电流没跳变),无奈又换回他原来的960集显,能开机了,但故障依旧(白屏逐渐变黑,像外力压在屏上一样的变化)。
测试屏线对地阻值基本都在700左右,测试电压发现问题,3.3V供电有,其他的电压各部相同,有1.9V的,还有两三脚是0.11V。
实在找不出问题了,跪求高手帮忙。有图纸的帮忙传个图纸。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例,屏上有红块。开机时红色闪一下。高手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屏线坏了! 导致这样的效果..  你外接试试吗!也和那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