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不开机,求思路求BIOS

楼主(2011-06-25):
INTEL集显,DA00P6M6D0 PCB OP6 MB REV D(6L 234 2X205)待机0.01A,3.3v,5v有,

KB3926QF D2                          待机电压
19  NBSWON#     3v-0-3v (电源开关脚有跳变)
37 ECRST             3.3v
86 ACIN                3V
90 DNBSWON#    3.3V
93 ECPWROK        无电压无跳变
95 RSMRST#        无电压无跳变
98 SUSON             无电压无跳变
99 MAINON            无电压无跳变
127 LID_EC#         3.3V

附上图纸,KB3926QF D2已经换新的一样无变化,刷过官网的(3069F23.fd)BIOS一样无变化,请问直接用编程器刷.fd到25X80能不能用?请问KB3926QF D2 开机还需要哪些条件?论坛的师傅说是充电IC问题,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不敢乱动,求思路求BIOS,这个故障可能是通病,修过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BIOS可以在官方网站去下载,可以用的哈

网友:
自己顶起~这个故障可能是通病,修过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CQ61 不开机,跟LZ说的情况差不多,待机3.3V  5v有,开机3.35v....电流0.00....开不了机.我还准备做南桥呢,看来是做南桥也无望咯,跟着求助

网友:
刷BIOS OK了,奉上正常的BIOS

网友:
刷BIOS,可以吗,有没有好用的呀

网友:
刷BIOS OK了,奉上正常的BIOS

HP CQ61 GM45 集成 bios 亲测OK.rar

网友(2011-08-03):
为什么扣了俺钱还不让下载呢??

网友:
这个机子蛮新的,应该是通病,HP的其它机子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有没有独显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