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716F

楼主(2011-06-25):
AL1716F   开机有ACER  字样,,接着红蓝绿白灰一直跳  接上数据线正常显示 只是中间那个还是无信号输入还在存在...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
重新刷写程序,认真检查按键有什么异常

网友:
我这边没有编程器,  直接换驱动板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