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们,大哥们,帮帮忙,双敏无极大牛版9600GT显卡不显

楼主(2011-06-25):
近日接到一块双敏无极大牛版9600GT显卡,上机测试不亮,量电压后发现显存无供电,查电路,PWM芯片UP6161S14未工作,量引脚无供电,不知其管脚定义,跑线路发现第8脚通过一小贴片电阻连接到+12V,量小电阻阻值240欧,上电测量,电阻两端压隆11.6V,判断该芯片第8脚对地短路,请高手指点,管脚管义和好坏测试方法,另替代型号芯片,因此型号貌似不太好找!

网友:
这种芯片貌似不太常见呀

网友:
找到芯片,等明天换下试试!

网友:
芯片找到了蛮振奋的,搞好了就报一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