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电源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1-06-25):
打开测量+紫色线电压5V,绿色线只有电压2.5V,上电的一瞬间电源风扇会转一下,但是在短接黑绿无法开机,求助高手指点一下!下图的绿色线电压怎么只有2.5V啊?正常不都是5V吗?

网友:
查查后级有没有短路的,我修过一个DELL的,后级怎么查也没短路,结果代换了5V的整流管后好了

网友:
把12  5   3.3V输出整流管  拆下来检测  一般有一个短路。

网友:
谢谢我下午去就试试!

网友:
问一下这2003的13、14脚电压多少为正常啊!怎么判断是不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啊?

网友A:
一般是待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查一下资料吧,我手上也没有相关的资料。。。

还是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待机电路有问题。

我估计也在待机电路,就是不懂这个IC2003怎么工作的,没有头绪无法下手!

网友C:
我怀疑是短路了把。12V 5V 3V中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短路了把。12V 5V 3V中的一个

基本上该查的东西都查过了!在试试你讲得再从头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