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的开关是不是也是由IO来控制的?

楼主(2011-06-25):
进水的, 放电才能再次开机,接上屏一看,灯管不亮,是不是也是有IO来控制的
进水

网友:
怎么,屏幕有图像显示啊。外接也正常吗。确定光屏暗的话,那就不难修了,IO控制不到背光灯

网友:
有的是IO,有些是显卡!找图纸!

网友:
大部分都是显卡控制的

网友:
进水机问题多 细心一点 先看外观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控制的,进水的机器测试下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整 找个图纸慢慢研究

网友:
独显的就由显卡控制 集显就是北桥了

网友:
显卡也有IO 也有

网友:
先测一下问题是在高压板还是灯管。

网友:
看看进水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