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清华同方电脑的杂牌板子维修

楼主(2011-06-25):
今天拿到一款清华同方的478杂牌板子,先打值12V 3V 5V没有短路 。上负载发现3.3V待机电压没有,但是短接开机开关居然可以开机。诊断卡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对CPU 内存测电压都正常,南桥有稍微的温度。怀疑是桥坏了因为桥也管待机电压的。不过没有动桥 ,用手去摸其他芯片发现网卡芯片剧烈发烫。于是用风枪吹下网卡芯片,在上电。可以跑码了并且开机显示了。 桥没坏真是万幸。顺便申请转正

网友:
我这个连是什么板子都不知道 所以没有图纸 至于图片嘛 本人修好了才发的帖子 所以没有 但这个是我亲自修的 至于能不能通过转正没关系 主要目的是跟大家经验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