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SI可调电源最高电压只有16V,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25):
哪位朋友知道什么问题?会不会是继电器坏啦?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用了没多久,现在出现电压自动会跳变,跳变的范围在5v,空载的时候也会跳,接是负载跳的比较快,哪个告诉我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
还 在考虑,,,,,直接拿去保修啊...

网友:
我的安泰信和二楼的一样,在基地买的,前几天刚坏,看标签刚刚过保修期~
不得已重买了一新的,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
刚准备买一台这样的,看来要小心了

网友:
可以调的  我们这种后面有棵螺丝好像可以拎

网友:
可调电阻坏了
安泰信通病

网友:
在保就去保,过保就重买,不要多花时间去研究

网友:
是不是这个机器难易坏啊  我自己手上有一台不知道会不会和你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用了没多久,现在出现电压自动会跳变,跳变的范围在5v,空载的时候也会跳,接是负载跳的 ...

楼主和你说的估计都是电位器不良,就是调电压的旋钮不良。拆下来就酒精泡一下,泡的时候大幅度多来回调个十几次。这情况像很多音响的音量旋钮坏一样,调音量的时候喇叭声音一下子很大,一下子很小。当然直接换一个大小一样的新的最好。

网友:
继电器坏的可能性较小,可能是圆形桥堆的控制端有问题。

网友:
看看还能保修不

网友:
本人的可调电源是直接输出45V,经检测是功率管坏了,换后出现调电压的变成了调电流的,调电流的变成了调电压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经常坏,每次都是那个电位器坏了,换个新的上去不用多久又会坏的,后来我干脆换了个新的

网友:
这个故障碰到过,50K电位器坏了,我都换了两个了,现在也换了个新的电源,那个当备用

网友:
安泰信APS3005S  这一款真垃圾,买了两个没到一年都这样        到底是电位器还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
我这只二十二V  , 还神经一样的乱跳有时候 ,  通病相连

网友:
机器方面的故障问题可以和安泰信售后联系!他们可以大致判断故障原因。
如果还在保修期需要保修可以和我们联系,如果过保我们会尽量想办法帮忙处理。

补充内容 (2011-7-11 19:53):
晋公河 请问你什么时候购买的

网友(点评):
APS3005S APS3005SI各一个,问题就是继电器嗒嗒响,发到杭州基地可以修吗?

网友:
我的安泰信用了差不多二年。现在看来真是可调电阻坏了,我换来试试。现在换了一个龙威的,供应商说保3年呀,安泰信的只保一年。

网友:
本来想要个进口二手的,看了很多电流都只有3A,价钱都要400以上,想想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