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11-06-25):
845主板开机不能正常启动,断电后开机cpu风扇动一小下就停了,再开无反应,电源也不能工作。如果不插cpu供电可以启动,电源可以正常转动!!! 求解 主板电容已经换过了!!!
cpu
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电路有短路,重点看下上下管.

网友:
好的 谢谢兄弟啊!~!!

网友:
查CPU供电MOS管和电源管理IC

网友:
主板保护或电源保护

网友:
查一下+12V那里有没有短路

网友:
很明显嘛CPU供电这块短路

网友:
CPU供电部分保护了 查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重点查VCORE部分的上下管

网友:
U供电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