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坏了3个硬盘!!!

楼主(2011-06-25):
半年坏了3个新硬盘!真纳闷
都是有坏道修复不了,找不出原因,我怀疑是主板电压问题或SATA接口问题.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硬盘

网友:
更换电源估计ok

网友:
电源跟数据线的机率大些

网友:
硬盘是有坏道, 和电源关系大吗? 电源有问题,盘内PCB不就烧坏了吗?

网友:
非正常关机,电压不稳重启,数据线质量差都有可能损坏硬盘.

网友:
应该是垃圾电源的事情,你那个是什么电源?

网友:
干脆换换板子算了
从一开始
换电脑好一点吧、、、、

网友(2011-08-08):
abc4678
要换也先换 电源 换什么板子啊

网友(2011-06-25):
大部分都是电源惹的祸。换电源就OK
同意楼主:
5.0
ehuangjun138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引起的,现在有些电源质量实在是……

网友:
一般跟电源与内存有一定关系,大多数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电源的几率性大

网友:
保守估计是你的电源质量太差了,换个有一点的电源吧!!!!!!!!!!!

网友:
换个电源口,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不是坏道,给它低格(格式化)就可以了,砸和电源有关呢?

网友:
这频率太高了吧 不知道

网友:
电源、数据线和接口

网友:
还有就是个人习惯问题,是不是经常不正常关机

网友:
用个长城以上级别的电源,莫要用那些便宜山寨货。

网友:
电源的功率达不到 带不动硬盘 所以产生了物理怀道 建议换个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
可能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
电源,数据线和接口

网友:
问下客房是怎么关机的,电力稳不稳定会不会常没电,电源用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
换电源吧
应该是杂牌电源引起的硬盘坏道

网友:
这个说的是pc板。还是笔记本呢。反正就应该查查。数据或者供电把。

网友:
觉得和电源有关系.主板不是名牌无关系电源一定要用好的电源.

网友:
百分之80的电源有问题,换掉!

网友A:
都在保修期内免费换。

网友:
哥们你的硬盘是有坏道 最主要的是硬盘电源突然断电 估计是电源接口出了问题吧 其他供电正常你感觉不到
但是硬盘出了问题你才发现 但是你连续短时间坏了3个你还在迷糊 就不对了

网友:
您经常折腾电脑吗,我的用了5年了都没事儿啊。80G

网友:
不正常关机,电压不稳,都可能导致硬盘出现坏道。

网友:
停电也算是硬盘杀手了。

网友:
一年壞三個,故障率太高了吧,照7樓說的辦吧。

网友:
我觉得也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先自己找找可能引起故障的原因,别人不知道你怎么使用的,这样问也问不出所以然。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就行,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检查数据线 擦口 和电源

网友:
是硬盘有坏道还是硬盘的主板烧了啊。。性质不一样的啊

网友:
楼主究竟用的什么电源啊?如果是绿盘的话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