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8IEMLP-LE主板偶尔点不亮修复一例

楼主(2011-06-25):
朋友的一台联想老机器,型号:天娇E2000,说是用着用着就死机掉,然后再也不能开机(点不亮)了。到朋友处,确实是点不亮的(忘了带诊断卡了),有时有内存报警声,有时候没有。用的主板是技嘉,型号为GA-8IEMLP-LE,如下图

机器带回来,发现基本上能够点亮,奇怪了。多次测试发现,点亮后多按复位键(Reset)可造成这种情况,挡的代码不固定。问过月饼,这种情况应为内存方面。测量DDR1插槽第1脚,发现应为1.25V的电压,只有0.8V,有问题。第7脚2.5V电压正常的。

好,跑线路吧。通常第1脚的1.25V电压是从2.5V的这里分压来的。看下面,图上编号为A1128和A1130是两个分压电阻,电阻的型号是18A(看得不是很清楚),卸下测量的阻值为154欧,在路测只有100来欧。测A1128只有50多欧,怀疑不正常,拆了。拆下测是正常的,换一个好的上去,又只有50多欧,很奇怪。考虑到该板的故障是不固定,不稳定的特点,应为电容方面比较多。于是将编号为EC47,10V 100UF的小电解电容给换了,还是不行。后来干脆将A1128和A1130两个电阻,还有RT9173都给换了,居然还不行,但电压上了1V左右了,头开始大了。
故障可能跟分压电阻还有RT9173没有关系,两个分压电阻下面不是还有4个贴片的电容连着的嘛,为了省力,杀无赦!4个一次性更换掉,再测,电压上到1.25V,恢复正常。

板子这个故障虽然已经修好了,但发现还有个问题。是,在CR2032电池座下面,发现一个型号为352的管子爆了,但好象不影响内存供电吧,也就是跟此次的故障无关的。不知该电路有何作用,画了个草图,请教一下

网友:
画图的软件叫“绘图助手”,能画化学、电子方面的图,挺简单的

第二个问题有谁知道大概的原因不?

网友:
会作图,比我强多了!这样图文并茂很好.

网友:
板子虽然老了点 故障还是很经典啊

网友:
352的管子爆了没关系的,那是SYS_FAN电路里的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的仁兄的解答。
原来是风扇供电插座上的,怪不得爆了没什么影响。

网友:
图很好看,学习画

网友(2011-10-30):
绘图,以后学着画啊,好图文并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