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上网提示正在验证!!就是上不了网

楼主(2011-06-25):
       今天给人家看网络。。。       过去一看无线可以连。   但上不了网提示什么正在验证什么的   各位帮帮忙

网友:
显示有网关 子网掩码 IP都有么? 看好了再来大家研究

网友:
把网卡驱动重装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密码没输对。

网友:
我这台也是一样,都不自动跳出要求输入密码的窗口。郁闷死!别的每台都自动跳出,就这台不出。系统试过N个了,都一样。现在扔在一边了。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連接設置問題,刪掉原無線連接,新建一個再試。

网友:
有可能网卡芯片问题

网友:
不是叫你换系统啊,是换无线网卡的驱动版本啊

网友A:
搞好了。。。。    最后还是路由器的设置、 把无线的密码换一下   换一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    最后还是路由器的设置、 把无线的密码换一下   换一种方式

从什么方式换到什么方式啊?楼主说清楚点啊!!!谢谢了

网友:
什么方式换到什么方式啊

网友:
么方式换到什么方式,很想知道

网友:
先确定一下无线路由器有无问题,再看你无线网卡。

网友:
有的网卡在调完无线路由器后要重启一遍计算机

网友:
好像无线里面有个 取消验证的 你试试 把前面的勾去掉就好了,

网友(2012-04-21):
我现在也由一台这样的  无线上不去  可以认到郁闷啊

网友:
正在验证就是说明还没有连上啊

网友:
果然还是路由设置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