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开机到0.21A电流掉电

楼主(2011-06-25):
此机半个月前修过,不显的,应该为显卡问题,当时错误加焊了下北桥,再加焊显卡之后问题解决,送还客户之后说有死机现象,半个月后装系统的过程中黑屏掉了,返回来了。
再次开机电流到0.8A不动。之前无跳变,有时候会到0.9A再次掉回0.8A,看起来还是显卡问题,重做显卡,没解决,加焊北桥,没解决。现象依旧,拆北桥,重新植珠,再次上电,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到0.17-0.21左右掉电回待机。开关指示灯蓝灯不停得闪。

测北桥上有3个电容二极档值只有001-002左右。

怀疑北桥坏了,但不敢确定。

接下来该如何查?

电路图

网友:
现在凭经验说,先做显卡,再做北桥。

网友(点评):
现在触发掉电了。。。怎么搞~显卡重做过了,应该没有烧坏,北桥感觉是要完蛋了~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那北桥换了吗?

网友(点评):
北桥还在路上,等换了再通知您

网友:
应该不是北桥,北桥电容阻值为1可能是正常的,这点你找个其他板子北桥量下即可知道,应该是缺电保护,有电压没出来,可能是一个电阻断路造成的。

网友(点评):
植珠的时候发现桥锡点那面有个地方有凸出来的现象,手摸起来就有不平整的感觉,桥可能是坏了。缺电保护,会导致不能再次开机吗?

网友A:
更换掉北桥,开机电流能上到0.85A了。不过现象还是一样不显。如何确定是显卡坏?显卡只重做过,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掉北桥,开机电流能上到0.85A了。不过现象还是一样不显。如何确定是显卡坏?显卡只重做过,没换过。

应该先换显卡试试啊,这个机子显卡是通病。

网友(点评):
客户不愿意花钱换显卡修这机器了。。。在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