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3天的海尔T68不过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1-06-25):
21号接一海尔T68机器内屏不显,外接花屏,明显的显卡问题,于是换一全新10年的G86 603 A2显卡,换完后内接正常了,但进系统会死机,然后关了重新启动就不亮了,从电流来看是没过显卡,正常的时候是要跳过1.5A,但不正常的时候是0.7-1.2 -1.45-1.34就不动了,但等板完全冷掉后再开又能亮机,但关了后又不亮了,得再等板完全冷了,怀凝显卡没做好,于是又上BGA结果还是一样,重新再换一块全新G86 631 A2显卡,还是一样,冷板能亮关了后就不亮,北桥是965的也取下来重新做了,没有发现掉点断线,这个板无电路图,板上也没有座标,真不知道要怎么修了,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和思路,谢谢了 !!请有此板的朋友帮忙看看显卡左边是不是掉件,谢谢

网友:
cpu散热处理的好吗 或者干脆换一下

网友A:
没有掉件,本来就那样   T68基本都是显卡问题,天天拿吹风筒秒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掉件,本来就那样   T68基本都是显卡问题,天天拿吹风筒秒杀

呵呵,你手气好多了,我三温区的BGA都这样了,看来还是风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手气好多了,我三温区的BGA都这样了,看来还是风枪好,

怎么可能客观说bga好得多

网友:
我遇到过gpu供电电感虚焊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都能进系统了,还是温温的?是不是内存条问题,多换几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能进系统了,还是温温的?是不是内存条问题,多换几条试试

进系统后CPU的温度绝对没有超过60度,因为用手抓在上面时间能很久,内存,CPU 都换过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D:
是不是一些主供电的器件工作不良,这个问题要慢慢查了。先从供电入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一些主供电的器件工作不良,这个问题要慢慢查了。先从供电入手吧

恩,说的有道理,可没有图纸,很难查哟,要是电阻变值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这本来就没图纸,T14S 是有点位图

网友:
再看看往往是些小零件引起的,看看显卡旁边的有没掉和虚焊!

网友E:
我看是你做显卡是吧周边的芯片做的性能不良了

网友F:
重启的时候用冷风吹吹主板,看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是你做显卡是吧周边的芯片做的性能不良了

这种可能性有,问题就是没有图纸很麻烦

网友G:
你看看散热部门的电容是不是漏电了,测量一下阻值。还有就是你把大慨的电源都测试一下。看是否有短路的,不用图纸也一样啊。试试运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散热部门的电容是不是漏电了,测量一下阻值。还有就是你把大慨的电源都测试一下。看是否有短路的,不 ...

呵呵,各路电压我都量了的,是正常的,问题就是怕电阻变值,电容变值,要是这样就头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重启的时候用冷风吹吹主板,看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开机亮了马上重启动都不行,必须等板冷十分钟左右才显示,哎,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亮了马上重启动都不行,必须等板冷十分钟左右才显示,哎,晕啊

重启的时候压压桥试试,先排除虚焊了

网友:
你再看看显卡旁边的电容是否有问题,要不你把BIOS刷新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