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

楼主(2011-06-25):
RSMRST#像这种后面有一个#根没有一个#是怎么意思呀...?本人菜鸟求细解,,,

网友:
#代表低电平有效。。。没有#代表高电平有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以前也不是很了解这个问题呢 现在明白了 谢谢

网友:
#代表低电平有效。。。没有#代表高电平有效!  有的时候要看前面英文的意思··才知道 什么电平有效·